楼主(2017-06-08):
今天遇到点麻烦,到一个工厂处理一台PVC三层复合机,机台的大概配置是一台EVIEW的十寸屏加一台三菱FX2N-32T加11台MD320组成动力系统,变频器通过485通讯控制速度,可以在触屏上微调各个变频器速度,地址1的除外,不用调,原来是地址1的变频器炸鸡,更换后联动测试加减速正常,除2号反应慢外,各个地址位的变频器单独调节正常,问题来了,以为2号反应慢是变频器通讯板或变频器问题,更换了还是一样,把2号位的变频器改成其余的地址反应又没问题,应该是变频器没问题啊,硬件没问题,难道软件问题么?今天搞了几个小时了,还没搞好,不知各位大神有和好招数,注意哦,2号地址是反应慢不是没反应

网友A:
通讯线换换,看看问题是否转移。

网友B:
通讯用的轮询还是广播,2号位通讯慢,看看通讯延时,2号变频器改为3号地址看看反应速度,假如没问题,就是出在软件上的问题,轮询的话看看前一位地址的消息返回,改个广播的程序看看是不是2号还慢

楼主:
只要把2号地址改成其他地址在触屏上操作都正常,2号地址在整个系统加减速都正常,就是在触屏操作时候存在大概1分钟的延迟,改成其他地址就不会延迟,搞了几个小时,头脑混论了,基本排除硬件问题了吧,操作工人反应1号地址炸鸡前全部正常,难道1号地址炸鸡会影响到2号地址的在触屏的操作反应速度?

楼主:
继续昨天的三贴合复合机的问题处理,今天终于有这台机的图纸了,发现昨天的炸鸡的那台机地址实际是4号机,也维修回来了,换上去先,开机测试,发现真正的1号机没动作了,2号机又一切都正常了,一时间自己都懵逼了。维修工作现在完全停顿,没有了方向感,休息一段时间,整理思路,总结系统的通讯正常,变频器没有动作应该还是变频器的问题,把1号机换新,3号机面板不能动作,那就把面板拆了,6号机面板也不能动作,这个是3.7的,面板不能像2.2的那样换,那就整套换,没有现成的就在其他机台找到个5.5的,换,开机测试,全部都正常了,断电重新再测试,都正常了。这个故障的处理前后耗时比较长啊,出现的现象也好像是常理解释不清楚,现在静下来好像又可以解释了,有可能是变频器失控的面板造成的变频器不能正常接收通讯的信号

网友C(2018-06-12):
这么多台不轮询而用广播如何实现

网友D:
如果原来很正常,俺最怀疑新换上的1#变频器。可以用串口大师之类的软件,用电脑+485转换器连上这条485总线,这样可以很容易的监视到哪台变频器导致的速度慢。重点看误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