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8):
一个西门子PLC S_1200怎样同时和两个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两个触摸屏的程序是一样的)走以太网通讯的,是不是中间加个交换机就可以了?触摸屏或者PLC 里还用设置什么参数吗?

网友A:
购买一台5口的家用交换机,设置PLC主机,触摸屏1,触摸屏2,三个不一样的IP地址。

楼主:
设置PLC 主机、在哪里设置?

网友B:
楼上意思是说设置plc的ip地址,这不知道的话自己查一下百度

楼主:
谢谢,只要把plc和两个触摸屏的ip设置好就可以了对吗?其他没什么要设置的了吗

网友C:
PLC和触摸屏都要设置IP.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PLC 主机、在哪里设置?
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安装西门子公司提供的PLC编程软件。购买一条西门子的编程数据线回来,将笔记本电脑和PLC主机连接,运行PLC编程软件并设定PLC主机的系统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只要把plc和两个触摸屏的ip设置好就可以了对吗?其他没什么要设置的了吗
还要使用笔记本电脑,编制PLC的梯形图程序和两个触摸屏的画面程序,并执行下载作业。

网友D:
威纶通的触摸屏可以设置一机两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