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

楼主(2017-06-09):
帮忙推荐一个交流380V输入,直流24V输出的开关电源,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380V变24V?还有负载功率多大?

网友B:
就这点参数怎么推荐?负载多大?输出电流要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忙推荐一个交流380V输入,直流24V输出的开关电源,谢谢??
这个380V单相输入的24V电源,不是常用的规格,淘宝上没有销售,常用的是单相220V输入的。如果你非要380V单相输入的24V开关电源,建议您购买380V降压成为220V的单相线圈式变压器,或者电子式变压器,经过中转。

网友D:
220输入的比较常见。

网友E:
给你一个

网友F:
我们的做法是,单相380/220隔离变,加220输入DC24开关电源。这样的好处是,都能选择主流型产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的做法是,单相380/220隔离变,加220输入DC24开关电源。这样的好处是,都能选择主流型产品。
加个隔离变压器还能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正是!隔离变对控制电源的干扰,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网友H:
西门子有
施耐德好像也有

网友I:
干啥用的

网友J:
我们这有很多 三相380输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给你一个
进口的明纬电源,价格不会很低吧,至少也要五百块钱起步对吧,我估计楼主只肯支付的购买费用在100块钱以内呢。

网友K:
电焊机上用,不带外壳,淘宝上有30元左右。

网友L:
明伟
西门子
施耐德都有

网友M:
功率不大的话,淘宝上买个电源板即可

网友N:
220V输入的多啊

网友O:
我还没见过这种输入380输出24直流电源

网友P:
魏德米勒有的

网友Q:
进口品牌基本都有,一般电流最卜5A,不过价格你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R:
我们这里的老外柜子都是这样的,西门子的40安。

网友S:
万能的TB   GO  GO  GO

网友T:
380v输入的也有,但不多,我见过。

网友U:
一般都是220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