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

楼主(2017-06-09):
昆仑通态怎么做配方,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我也经常用昆仑通态的屏。

                    假如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不会先
                    发贴,而是问昆仑通态的技术客服。

                    另外,好像配方是在 PLC  端做吧,
                    屏上面做调用。

网友B:
配方我这有一份,不知道你还需不需要

网友C:
工具里有个配方组态设计 , 在设备建立了对应PLC的变量后,添加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啊,我邮箱hr5878@163.com

网友D:
替楼主转过来:

昆仑通态TPC1061T1的配方,只能把配方组的数据写入给PLC,不能把PLC的数据组写个触摸屏配方组吗?怎么做,请各位大师指教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