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9):
环境:
     产品条形码AAAA 这个下面包含 4 5 6 这三个部件
     产品条形码BBBB  这个下面包含 5 6 7 这三个部件

要求:
    扫描枪扫描AAAA  4 5 6 部件所在位置的指示灯亮。
    扫描枪扫描BBBB  5 6 7 部件所在位置的指示灯亮。

请问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A:
扫码枪和plc通讯,根据读出来的条码进行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 都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 都可以吗?
可以,需要编制PLC和扫描枪的通讯梯形图程序,获得外部的扫描数据,然后使用比较指令编制数据比对梯形图程序,获得比对结果,驱动合适的结果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环境:
     产品条形码AAAA 这个下面包含 4 5 6 这三个部件
     产品条形码BBBB  这个下面包含 5 6 7 这三个部件

要求:
    扫描枪扫描AAAA  4 5 6 部件所在位置的指示灯亮。
    扫描枪扫描BBBB  5 6 7 部件所在位置的指示灯亮。

请问应该怎么实现?
用PLC或者其他上位机和扫描枪通信,根据接收到的ASCII码进行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通讯完成后 转换程序怎么写?这点不太明白
条形码只读取 第3位--第12位,如何设置?
plc  扫描枪 推荐型号

网友D:
要用到字符比较,字符比较也要看你用的PLC是不是支持这个指令了。我现在只做了,有字符灯亮,没有灯灭,一个工作循环完毕后,条码自动清除。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你用的是那个型号的?wukui3333@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