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9):
我一个步进电机1.8度 的丝杆大概转一圈15毫米,就当是15毫米。然后是一个脉冲转多少毫米?或者一毫米要几个脉冲?
我软件上显示的毫米/脉冲又是几个意思?我按照网上算的都是几百个脉冲一毫米,但软件上设置的都是0.00几的!有具体简单易懂的计算公式? 谢谢

楼主:
顺便献一张玩具丑照

网友A:
毫米/脉冲,就是1个脉冲走的毫米数.
200个脉冲一圈,15mm?
200x0.00625=1.25mm?
有细分?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驱动器有细分

网友B:
应该是驱动器有细分,算下来是2400

网友C:
单位不一样,0.00625毫米/脉冲  倒过来是160脉冲1毫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这个0.00625 设置是之前的设定,是不准的,我现在要重新设定,如果不带细分的情况下该怎么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这个0.00625 设置是之前的设定,是不准的,我现在要重新设定,如果不带细分的情况下该怎么算?

网友A:
不带细分不分相,就是1个脉冲1.8°,一圈是360°.需要360/1.8=200个脉冲.
200脉冲一圈15mm,那每个脉冲就是15mm/200脉冲=0.075mm/脉冲.
这是没有细分没有变速的情况.

楼主:
好像还是不会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