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J71C24N模块如何进行RS485自由通讯(非Modbus)?

楼主(2017-06-09):
CPU型号如图,RS485自由通讯发送和接收用什么指令?通讯参数如何设置?找了一些资料,还是没看明白,哪位大侠知道麻烦告知,谢谢!

网友A:
用INPUT、OUTPUT指令,如果是GX Works2软件,可以在PLC参数中添加智能模块设置参数。

网友B:
是上位机读取PLC的数据?

网友C:
可以用INPUT和OUTPUT指令!楼主用QJ71C24和谁通信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U型号如图,RS485自由通讯发送和接收用什么指令?通讯参数如何设置?找了一些资料,还是没看明白,哪位大侠知道麻烦告知,谢谢!
给你一个INPUT和OUTPUT指令详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U型号如图,RS485自由通讯发送和接收用什么指令?通讯参数如何设置?找了一些资料,还是没看明白,哪位大侠知道麻烦告知,谢谢!

网友D(2020-05-12):
有没有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