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台达plc

楼主(2017-06-09):
各位大神好!请问用三菱plc与称重传感器(不是电子秤)做称重吗?还有谁有台达plc的通信实例或视频吗?谢谢各位帮忙啊!

网友A:
做称重干嘛不用成品的成熟方案啊,一定要自己去组态么

网友B:
你那称重传感器过来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C:
直接迈科技一人一表就可以用沉重了,干吗用那么多麻烦!

网友D:
PLC可以制作称重控制系统,制作的时候,需要选对重量传感器并接线正确。
台达PLC和什么设备的通讯?可以使用度娘搜索获得案例。

网友E:
plc模拟量做称重的话还是比较累的

网友F:
我们的皮带秤称重是用plc和称重模块通讯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