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压接知识

楼主(2017-06-09):
请问师付们,电缆中间接头的压接管的压接顺序,是从中间往两边压,还是从两边往中间压,为什么?高压和低压有区别吗?还是一样的?谢々师付们!

网友A:
这点倒没注意,因为没有自己实做过;想来,可以从两边往中间压吧(先把线锁住),应当是先做好一头。
还是听听有实际经验的朋友的意见吧。

网友B:
一般两边往中间压,接头中间不会有空隙

网友C:
个人感觉先压两头再压中间

网友D:
这个倒是没注意!

网友E:
先两边后中间,

网友F:
真没注意过。有工具的啊

网友G:
就相当于两个管鼻子对接,只要把两边的线压实就ok,其实就是一个外观问题。本质是两颗对接的线必须压实。

网友H:
个人感觉没区别压实就行

网友I:
压实就没问题。

网友J:
只是接头,不用管好看,就是把它压结实了就行,我感觉没有先压那的问题。

网友K:
我一般是中间对接处各压一道后再向两边压,自己的感觉是会有压伸的,而且铜管跟电缆的压伸长短不一致,所以中间往两边压的会可靠一点

网友L:
楼主之前刚好看过一个这个的书,书名忘了,里面没有国家标准,只有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压接次数不小于3次,即压接次数≥3次,连接效果就已经达到最佳。
压接顺序:没有要求。
分享一下个人经验:一般中间连接压接铜连接管,是先剥切好电缆的尺寸,然后用铜连接管比对剥切尺寸,首先验证剥切尺寸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对正位置,先压一端,然后压另一端,最后压中间,压完打磨,做后续处理。
顺序解释:
1.电缆线芯材质为T2铜,即纯铜,有良好的延展性,压接的原理就是在一定空间内,靠外力挤压,使铜连接管和线芯同时变形,伸展,压缩,排除内部的缝隙,使铜连接管和线芯紧密接触。电缆对接时,铜连接管起到连接两条电缆的作用,一方面要考虑铜连接管和线芯规格匹配(过流),一方面要保证内部紧实,无缝隙或尖角。
2.验证两种方法的可能结果:
a、先压两边再压中间。先压一端,确保线芯和铜连接管压接紧实,无缝隙,简单方便,压错位置的概率很小,甚至为0。然后将另一端塞到铜连接管最里,压接,同样可保证线芯顶着线芯,中间没有缝隙。最后压紧中间位置,因为模具是定死的,压接过程没有跑位的空间,压接紧密,可以达到想要的结果。
b、先压中间再压两边。对正位置,压接中间位置。因为压线钳的宽度有限,压接宽度是否刚好把两段电缆都压住,或者说压的刚好是中心位置,那就很考验压接人员的技术水平和运气了,退一步讲,压的一边多,一边少,可能性非常大,甚至可能一边压的少,压接的时候压力直接把一端的线芯挤出去,那样想再捅进来继续压接,就非常困难了。
c、从一边望另一边压接。压中间位置同b,容易跑位。
综上,先压两边再压中间,是相对来说简单可靠,不容易出错的一个办法,所以,就都这样子压啦!

网友M(2017-07-18):
就是啊牙结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