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17-06-09):
假如有个信号输入到PLC中,怎么知道这个信号保存在PLC的哪个地址里?

网友A:
如果是硬件的输入信号那直接看硬件接线接到哪个输入点。
如果这信号再传递到PLC中其它的地址,这可以由程序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如我有个三菱PLC,是不是接到PLC输入端的1号端子就X1闭合,2号就X2闭合?

网友B:
如果端子X1外接的触点接通,则PLC内部软元件X1接通,内部软元件X1的常开点接通、常闭点断开。

网友C:
还是先看看手册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如我有个三菱PLC,是不是接到PLC输入端的1号端子就X1闭合,2号就X2闭合?
建议你认真看下书,进步空间会很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假如我有个三菱PLC,是不是接到PLC输入端的1号端子就X1闭合,2号就X2闭合?
在PLC的电气控制系统里面,X1输入端子连接的是开关或者传感器的输入检测信号,同理,X2也是连接开关或者传感器的输入检测信号,它们之间都是互相独立来接受外部传递回来的信号,并且不能互相影响。

网友F:
一看就是一个新手刚入门的吧

网友G:
软件的监控功能会用吧

网友H:
是要多看书,把硬件和软件搞清楚!

网友I:
找本PLC的入门教材先看一下,另外建议手上要有PLC实物,像上面的问题你在PLC上一试就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找本PLC的入门教材先看一下,另外建议手上要有PLC实物,像上面的问题你在PLC上一试就知;

按照版主的建议,学习起来会很快的哦!

网友K:
还是淘个实物学起来快些。

网友L:
可以状态表监控,信号输入到哪,就监控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