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0):
问题说明:
1)电机三相绕组均为PT100传感器,在电机绕组中已经预埋好。
2)水泵实验过程中发现有一相绕组温度升高厉害,一直到了90多,停机后实测阻值130多,能够基本对应起来,显示仪表应该没问题。
3)但拆开泵壳后发现温度并没有显示的那么高,以往做实验温度过高,拆开后水汽直喷,这次没有。

那么通过上述反馈,大家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没有知道的?

网友A:
首先,在电机非运行状态的冷态测量电阻值,然后运行电机,继续监控,如果电阻值的变化与实际温度是对应的,就是高,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的温度高,这个是对的,还有一种是温度检测与实际不符,这最大的可能就是传感器的线头碰壳了。因为运行震动内部有短路的地方。

电机绕组预埋温度传感器,无可厚非。但预埋的传感器是铂100,就不太可靠了。这玩意太娇气。容易坏。

网友B:
Pt100温度显示偏高的原因有:温度测量回路的电阻值增大了,如导线接触不良;热电阻的零点起始电阻值增大;还有就是出现干扰。热电阻的制造质量如何?安装是否规范?如防振绝缘等问题做得如何?可以把三个测点的热电阻与显示仪表互换接线来判断是热电阻有问题,还是显示仪有问题。建议以测量数据为准,手感有时不一定可靠。

网友C:
用替换法判断是pt100还是仪表故障。

网友D:
2楼 3楼正解啊。

网友E:
仪表好不好换着试一下就知道了
要是传感器问题就换吧

网友F:
热电阻测温要接成三线或四线才准

网友G:
现在都这样的了,电机绕组里面加热电阻了!

网友A:
铂100传感器容易坏,电机里最好多埋几个备用的。

网友H:
按标准电机绕组都有两组热电阻,可以测量另一组的阻值相比较,很容易区分问题出自那儿

网友I:
是PT100的质量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释得很详细,确实传感器的线出问题了,谢谢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看到你的回答学到了很多

网友A:
回复 楼主:
嘻嘻,我们那电机埋在肚子里的铂电阻,总是坏,有时干脆不用了。以电机表面温度判别温度。但这个过程时间长。

网友J: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