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出中 有没有带角度输出这一说

楼主(2017-06-10):
一个工件 ,要焊管脚 ,管脚数目是N个,两个相邻的管脚是弧形 ,所以只能用浮点以角度去算会更精准,如果加减数机50w脉冲一圈 ,那就是图中方法,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求指教!!!

网友A:
自己把脉冲转换成角度就可以了,设定顺时针逆时针限位,就可以了
走绝对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脉冲转换角度 ,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B:
先算出走一度需要多少脉冲。然后把需要走的角度乘以每度脉冲数就是所需的脉冲数。

网友C:
有编码器信号做检测,问题就解决了。数脉冲数发脉冲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片中的公式就是算度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编码器这个还不太会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编码器信号,利用高速计数器功能,检测和计算发脉冲。不过你说的50W一周脉冲数,是不是500k呀?这个指标够高的。

网友D:
只能这么算,虽说500K精度高但也要考虑余数问题,时间长了会跑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加了减速机 50的比 一万的脉冲

网友E:
三菱有些定位的模块,有关于机构参数的设置,有的可以直接设置为度为单位的。但FX的主机控制是没这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刚好是fx3U的

网友C:
10k的频率还可以。一般的高速计数器都能满足。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