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asc与rtu通信分配存储单元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2017-06-10):
如图片上讲的,asc时,如图上站号01,0分配了d11,1分配了d12,而在rtu时,站号01直接分配了一个d11,存储单元分配的依据是什么呢?请教大家。

网友A:
ASCII方式是把一个字节的高4位和低4位各自转换成ASCII码了
比如站号01
RTU方式就占一个字节
ASCII方式就把0转换为ASCII码30、把1转换为ASCII码3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一个字节是8位吗,三菱的一个d是十六位的,那在rtu时比如站号应该一个存储单元就够了啊,为什还要分给两个,谢谢您再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SCII方式是把一个字节的高4位和低4位各自转换成ASCII码了
比如站号01
RTU方式就占一个字节
ASCII方式就把0转换为ASCII码30、把1转换为ASCII码31
半个字节没有办法表示一个ASC码,也就是字符。
一个字符需要8位数据位来存储。
例如站号01,其由字符0,字符1来表示,也就是16进制数 30,31来表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一个字节是8位吗,三菱的一个d是十六位的,那在rtu时比如站号应该一个存储单元就够了啊,为什还要分给两个,谢谢您再指教。
之所以这样分配,是因为日系的PLC,或者说很多仿日系的PLC其最小存储单元是字,即Word,而不是欧美系中常用的字节,为了方便用户组合通讯帧信息,因此会让用户将站号,功能码等填入字内,然后通过发送指令发出,其发送指令会在后续的处理中后台以字节的方式重新整合通讯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指点,如您所说站号01要用h30,h31表示,用两个d(三菱),那在rtu中也是站号01,只用一个d了,是因为ascii转成了两个十六进制数了,所以用了两个d,而rtu直接可转成一个hex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一个字节是8位吗,三菱的一个d是十六位的,那在rtu时比如站号应该一个存储单元就够了啊,为什还要分给两个,谢谢您再指教。
RTU模式时 站号是占一个存储单元啊!
你这是李老师那本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李老师白模拟量与通道控制用实用实践,我想问的就是这个,为什么有的分配一个存储单元,有的要几个,这个分配的依据是什么?特别是对数据地址,数据内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老师白模拟量与通道控制用实用实践,我想问的就是这个,为什么有的分配一个存储单元,有的要几个,这个分配的依据是什么?特别是对数据地址,数据内容的。
你看的这里是Modbus RTU通信,三菱FX的,而且是8位数据处理!在使用RS指令的时候,8位数据模式会自动把一个寄存器的高8位舍弃!只留低8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1ascii方式时,规定了起始码4位1个hex数,转换成一个ascii码,所以只用一个d0,地址码,8位,hex两位,两个ascii码,所以用两个d,而rtu模式时,如图2,地址码8位,用一个d,数据区首地址,4个hex数,16位用一个d,这样算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1ascii方式时,规定了起始码4位1个hex数,转换成一个ascii码,所以只用一个d0,地址码,8位,hex两位,两个ascii码,所以用两个d,而rtu模式时,如图2,地址码8位,用一个d,数据区首地址,4个hex数,16位用一个d,这样算对吗?
FX2N做无协议时,程序初始化时M8161被置位,表明是8位数据处理模式,意思是在使用RS指令时,每个寄存器的高8位被忽略掉,只有低8位有效:
一、先说Modbus ASCII方式,这种模式下,起始码是符号“:”,它的ASCII码是H3A,占用1个字节,比如保存在D0;
从站地址比如是H01,换算为ASCII码后占用2个字节,即为H30、H31,依次保存在D1、D2;
功能码比如是H03,换算为ASCII码后占用2个字节,即为H30、H33,依次保存在D3、D4;
预读的寄存器起始地址比如是H1234,换算为ASCII码后占用4个字节,即为H31、H32、H33、H34,依次保存在D5、D6、D7、D8;
预读的寄存器个数比如是H0001个,换算为ASCII码后占用4个字节,即为H30、H30、H30、H31,依次保存在D9、D10、D11、D12;
计算出的LRC校验码这里是HB5,换算为ASCII吗后占用2个字节,即为H42、H35,依次保存在D13、D14
结束符分别是回车和换行符,它们的ASCII码依次是H0D、H0A,占2个字节,依次保存在D15、D16
所以PLC做无协议时需要发送17个字节,即就是RS D0 K17 D20 K15
PLC发送17个字节、接收15个字节。
二、Modbus RTU方式,这种模式下一帧数据的开始条件和结束条件默认为大于等于3.5字符时间,
从站地址为H01,占一个字节,保存在D0里
功能码为H03,占一个字节,保存在D1里
预读的寄存器起始地址为H1234,占2个字节,其中高字节保存在D2、低字节保存在D3
预读的寄存器数量为H0001,占2个字节,其中高字节保存在D4、低字节保存在D5
CRC校验原始值为HBCC0,通信发送时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所以D6保存的是HC0、D7保存的是HBC
所以RS指令格式就是RS D0 K8 D10 K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1ascii方式时,规定了起始码4位1个hex数,转换成一个ascii码,所以只用一个d0,地址码,8位,hex两位,两个ascii码,所以用两个d,而rtu模式时,如图2,地址码8位,用一个d,数据区首地址,4个hex数,16位用一个d,这样算对吗?
Modbus RTU方式比Modbus ASCII用的多!
把Modbus RTU研究透就可以了!

网友C:
协议规定的,每家都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认真回复,一定认真学习,有问题再来人一个教 ,谢谢。

网友D:
你这本书讲的MODBUS通讯,有没有详细讲解CRC效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本书讲的MODBUS通讯,有没有详细讲解CRC效验?
我印象中,你不是买过李老师的书么?!里面有详细讲解CRC校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crc的例子,李李老师的书我有两本,一本是定位的,一本就是这个,近来正在学习,共同交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本书讲的MODBUS通讯,有没有详细讲解CRC效验?
我印象中,你不是买过李老师的书么?!里面有详细讲解CRC校验的!
没买过

网友E(2019-04-22):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