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控制系统电气闭锁接点设置位置?

楼主(2017-06-10):
直流控制系统电气闭锁接点接在DC+端还是DC-端,有没有规范可依?
两种接法的利弊都有哪些?

网友A:
这有要求吗?只要接通和断开有效,不就行了吗。
【方案】
加工机 | 线切割切断前留量设定

网友B:
跟接触器线圈接头来对应
【方案】
实地案例|FLIR工业内窥镜检测电厂汽轮机,看清各部件内部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