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0):
有台设备发澳大利亚,当地额定电压420,用国产电机会有什么影响?
请大侠指点。

网友A:
超10%了寿命变短

网友B:
短时间用问题不大,长期使用还是不好。

网友C:
开关电源的话问题不大,电机长时间用会有影响!

网友D:
如果电压高了,把电流降下来,总功率不变,就没事了。低压电机的绝缘强度是没问题的。一般的都是380-480呢,但是一定要注意电压高了,降电流。保持输出电功率恒定即可。

网友E:
建议加变频器,选V/F控制,最高电压选50HZ380V,就好了

网友F:
短时间应该没有问题,我们电压有时也有这么高,时间长不清楚。

网友G:
加个变压器变一下电压也可以。

网友H:
我这里也是这情况,额定电压415伏,电动机没事,负载一定,实际运行电流会小于在380伏电源下,阻性负载就不行,指示灯啥的最好用直流,开关电源供电。
加热管的供电电压问题,我在论坛发帖子求助过,有位师父说的额定电压415,实际电压可能420或430提醒了我,后来我从国内定制的415伏加热管解决的。国产电动机也有415伏的,继电器、接触器线圈也有宽电压范围的。

网友D:
就电机而言,国外的产品,铭牌数据都有明确标注,电压电流对应,按照铭牌数据控制就行。

网友I: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运行负荷及持续时间!
如果不是持续长时间运行及负荷都不高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J:
不能用,超额定电压10%了,长时间电机不行。

网友K:
不能,电压高了会减少电机使用寿命,电机容易坏的,电压高出百分之十啦....

网友L:
直接通电没有其它降电流措施的话是不行的,运行电压超过额定电压的10%且长时间运行的话电机很容易烧。

网友M:
出口的对电气品牌没要求的吗?电机的额定电压还是不要超太多的好!

网友N:
长时间使用,电机老化的快!如果电机绝缘强度足够,不超载还可以

网友O:
回复 网友A:
说得对,寿命变短,本来10年,现在可能3年。

网友P:
我感觉也会缩短电机寿命,是不是可以加个变压器或变频器。

网友K(2018-05-02):
电压高对电器寿命有直接的影响,绝缘受到的影响最大....

网友Q:
我也做过国外的420V,但是都是配套一台3相稳压器,这个有的卖的,也不是很贵

网友R(2018-06-16):
可以,注意一点就是了。现在国内厂家的低压供电电压有好多都超过380V,都400V以上,比如410V 415V 420 。也没有听说换电机的,不都是额定电压380V的电机吗?只是国外的要求比较严,我觉得不超额定电流就行了,再说额定电流是对应额定电压的,可用变频器。。。

网友D(2018-11-26):
如果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就无所谓了,只要把输入电压匹配就可以了。欧洲制式与美国制式。关键是把输入电压匹配,电机不直接对电网,无所谓。

网友S(2019-11-21):
放心使用,一般变压器输出后补偿的及时距离变压器比较近,负载小时,电压都会超过四百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