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0):
广州数控DA98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转动电子手轮左右Z轴都是前进方向,X轴工作正常。把X和Z交流伺服驱动器调换Z轴
就工作正常了!请教大家一下维修思路:以确定时驱动器故障,但是是那一路电路的故障帮忙分析下!

楼主:
忘了说:显示器和交流伺服驱动器都没有报警信息!

网友A:
参数设置不对也会呀,14号参数和系统脉冲输出方式不一样就会这样。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驱动器的参数没有人改动过啊!

网友B:
参数先检查一下!

网友A:
系统输出脉冲+方向,驱动器接收双脉冲,这样情况下就是一直往前走会往后。还是需要先确认参数有无问题,再者可做驱动器初始化再设置参数。

网友C:
从介绍看,运行方向控制,除了脉冲信号以外,还应该有一个开关量信号,估计这个信号没给上导致的。

网友D(2017-07-16):
伺服驱动器内部接受方向信号光耦前面有个开关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