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0):
有台IGBT被人为损坏了,这个玩意能买到吗,应该如何搜索?
是按上面的编码搜索还是按功率?
尝试修一下这个变频器,3.7kw的,修好还是有点价值的

网友A:
上淘宝,按照IGBT模块的型号搜索。

网友B:
直接买台二手变频器 根划算

网友C:
先确定是不是仅仅是这个坏了,其他地方都是好的!

网友D:
如果就是IGBT坏了,去淘宝网买一个同型号的,修一下还是合适的。

网友E:
买个IGBT,先看看能不能拆下来,从提问的方式来看,是个新手!不建议自己搞!

网友F:
怎么人为破坏的啊

网友G:
淘宝可以买。

网友H:
看igbt侧面的型号,那家产的,多大电流,耐压值多少,一般上面都有标注的。

网友I:
这个人为破坏,怎么弄的

网友I:
淘宝上大把多

网友J:
只要有型号都能买到,就怕还有其它地方坏了,你买回来也不一定行

网友K:
发个照片过来,看看我能不能帮你

网友L:
先确定型号,再百度一下或者上淘宝看一下。

网友K:
楼主买到了吗?

楼主(2018-08-19):
回复 网友K:
没有啊,一年多了,都忙的不可开交,都不知道那个变频器扔到哪里去了,唉,回头闲下来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