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0):
谁会单相电机正反转接线,用遥控控制的,控制线怎么接,还有主线的接法,接触器是CJT1,大神教下

网友A:
这个度娘一下呗,简单啊,遥控器和接收器某宝多了

网友B:
遥控器套件(发射和接收装置)你购买回来了没有?

网友C:
要看是哪种单相电机,是两个电容的那种吗

楼主:
百度找不到,一个电容的

网友D:
要有图纸对着图纸接

网友E: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只要知道普通单相电机正反转接线就应该会了。

网友F:
单相电机种类很多,正反转接法各不相同。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切换两组线圈的相序,根据这个原理,有点电工基础,就可以画出电路图。希望能帮助楼主。

网友G:
引用 楼主:
百度找不到,一个电容的

你要完全一样的当然没有,但部分可取的图还是多的是,以下至少主电路可用,控制电路也可参考:

网友H:
某宝上有相关的产品
这其实得看楼主现有什么东西才能确定!

网友I:
拆开你家波轮式洗衣机后盖,就有电路图了。

网友J:
淘宝上确实有卖的220V电机,好像是蔬菜大棚用的。

楼主:
不是说了,遥控,CJT140接触器

网友K:
这个很简单啊,只要你有电工基础,会接电机,然后买一套遥控控制系统就好了,控制火线跟零线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