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0):
请诸位一起研讨一下滤波器的安装位置,是装在漏电开关前还是后,各有什么利弊

网友A:
滤波器只要装在滤波对象的通道上即可,位置无所谓。比如进线输入滤波,从配电到进线端子,通道上的任意位置都可以。一般为了便于安装,都是放在电气柜的进线端子处。内置于电气控制柜。

网友B:
如果我有伺服的话,就装在伺服前面,专门给伺服电源滤波!

网友C:
我们车间的电源滤波器装在伺服控制器前面

网友D:
滤波器都是装在用电设备的与控制该设备的断路器或漏电断路器之间,

网友E:
我感觉也是用什么设备就装在设备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