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1):
由于设计需求,24伏开关电源负极接大地,问题是现场电焊机工作的地和这个地是一体的。如果焊机使用,是不是容易烧毁传感器之类的

网友A:
为什么要负极接地,我们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负极接地。

网友B:
焊机搭铁接地不好就很容易烧坏传感器和电缆等。

网友C:
遇到过几次焊机用完后,发现附近的电机线都粘了,都怀疑是不是如此影响。

网友D:
为什么要负极呢?

网友E:
设计师处于什么考虑?
24V电源没有专门的接地?

网友F:
没碰到过啊

网友G:
可能需看电流的通路,及杂散波的强度等。

网友H:
这样接着不好吧,肯定有影响。

网友I:
我还没有这样结过,不知道目的是什么

网友J:
非常危险,何止传感器,变频器内部的板子都有可能会炸。电焊机远离自动化传动系统。电焊机走专门自己的供电渠道和接地系统。

网友K:
干嘛要负极接地啊,开关电源本来就有接地的端口啊

网友L:
如果焊机的接地线接触不好,电流就会通过电线中的地线,就会把地线烧毁,从而把电线都烧了啊。实际安装中就遇到啊。

网友M:
和汽车一样,搭铁么

网友N:
估计会有影响。

网友O:
如果原来的电路有弊端,可以经过自己的分析后,增加部件更改电路,以求达到使用效果,

网友P:
还是断电施工吧,烧坏很容易的

网友Q:
我感觉最好别接地,我就碰到过电焊在焊东西的时候,配电柜都着了。

网友J:
我们曾经遇到过,变频器接好了线,还没通电,变频器内部的板子炸烧了。奇怪呀,闹鬼了?让现场人员仔细找原因,结果发现民工装空调,把电焊机的地夹到变频器外壳的PE线上了。当时抓了一个正着。否则永远也解释不了了。

由此,电焊机的地,可要小心呦。

网友R:
不能这样做,很危险很容易烧坏传感器和电缆...

网友S:
这样很危险,分分钟会烧的。

网友J:
把控制电源的地与强电的地隔离才安全。

网友T:
楼主出来说说接地的原因呗

网友U:
连铸用碰球就是1个24v电源负极接地,正极接继电器线圈。线圈另一端接碰球,高温的钢坯碰到碰球继电器动作

网友V:
负极跟接地一样的

网友W:
不懂 感觉像啥Vss = =

楼主:
回复 网友U:
对啊。这种情况, 周边也有焊接,也有光电开关,会有影响吗

网友U:
回复 楼主:
没事放心用不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