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1):
机架一的开始地址是330,而主机架的地址是30.00开始,机架二的地址又是20.00
如图所示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定义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这个也是可以自由定义的么,求解!@

网友A:
可以的在右键菜单内。

网友B:
首先这是c200hx
lo不可以自由定义
普通lo与其所在位置决定,扩展机架2从20开始20-29,机架1有16-19就是空位。
你那30开始的模块属于高机能模块,其有由模块上的开关决定,cpu64最多可以装16块,你现在的系统想加个模拟量模块就要动大手术。
找本资料看看没坏处。

网友C:
呵呵;32点是高密度I/O模块,模块上有对应的开关,地址是由上面的开关设定来对应的;

网友D:
地址可以自由设定的

网友C:
普通的8点,16点可以设定,32点/64点的模块及AD DA等特殊模块上面是用旋钮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