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1):
与客户沟通的好不好,能不能正确理解客户所要表达的,直接关系到变频器调试与维修能不能进行下去。举例如下:一客户反应,一台喷灌用变频器【柜式】,安装完毕后试运行,变频器频率不能保持,升到14HZ左右又迅速降为5HZ左右,开始认为是变频器失
速保护,建议拆下电机线再试,结果故障依旧【此变频器是三线控制】,通过微信视频了解,我怀疑好像是参数设置问题,原参数有可能被修改【出厂时此变频器是正常的】,通过微信引导客户检查内部参数,发现三线控制设置成了两线控制,此是变频器启动后频率不能保持的原因。  又有一客户打来电话,说变频器启动后频率只能升到5HZ,我怀疑是变频器失速保护,建议检查电机与负载,客户反应未查出问题,又建议脱机实验【空载】,故障依旧,加微信,通过电话与微信与客户详细了解,得知变频器采用外部端子两线控制,而且是正反转控制,查看正转端子S1设置为1【代表正转】,S2端子设置为4【反转寸动】,此是变频器启动显示5HZ不升的原因,因为点动频率出厂值就是5HZ,将S2端子设置为2【反转】,故障消失。

网友A:
微信现在有视屏了
方便楼主了!
高手远程指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