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1):
客户要求现场调试,要求启动后电机正转1分钟,停10分钟;反转1分钟,停10分钟,连续循环。原控制是启动后一直运行,因为物料有一定粘稠度,变频器运行中,当物料加到一定程度后变频器过载保护,再次开机,电机不转变频器启动不起来,【此设备是一搅拌烘干装置】,因为这才修改工艺。到现场修改完参数,启动变频器,电机稳死不转,从罐体卸出一部分物料,再次启动变频器,电机还是不转,修改转矩提升参数,4改为6,启动成功。故障原因:1.物料粘度大,投料太多。

2.低速时转矩小,有堵转。

网友A:
用多功能端子

网友B:
楼主已经解决了吧

网友C:
这个应用主要是解决起动转矩提升的问题。如果电机带载荷太重,变频器控制的启动需要附加转矩提升功能。

网友D:
这个方法可以说是鬼才,后来运行到50HZ时候电机状况如何啊,我也经常设计反应釜的驱动,这个状况还没遇到

楼主:
只要启动起来,问题就不大了,关键是掌握好进料,在百分之六十左右,不能无限制进料,转鼓的容积是有限的,而且物料是固体颗粒,运转速度不能太低,如果进料太多就容易堵转,50HZ应该没问题。设计成正转1分钟,停止10分钟;反转分钟,停10分钟就是为了解决堵转问题和物料结块的问题。

网友C:
如果采用矢量控制呢?启动会不会要轻快一些呢。

楼主:
不能迷信矢量变频器,大部分变频器都是电压矢量,而且是开环控制,不是电流矢量。矢量变频器不是万能的,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此案例,物料加多了,矢量变频器也白搭。

网友D:
呵呵,经常性的堵转应该是工艺设计的问题啊

网友E:
调试时,电机不转,变频器报警了吗?

网友C:
哈哈,看来楼主是被假矢量给伤了?唉,没办法,这也是现状呀。

楼主:
没报警,有频率输出,电机不转。

网友D:
没报警,有频率输出,电机不转,这个现象应该是变频已经保护了,看看你的参数设置是否屏蔽了报警吧,细心看看实际上的频率显示是保护前的运行频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