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cx-p9.64

楼主(2017-06-11):
最近将cx-p软件升级,为将来可能用到的CP1H-E

升级后到9.64
升级过程遇到几个问题

开始总是被中断,也不清楚是不是它的问题,下载安装了一个SQL,不在被挂起,可能是版本高了?安装被中断。

执行cx-p,界面正常,打开一个CP1L-EM的程序
是不是SQL闹的?

联机看看,

界面与原来一样,按确定

出现这样的提示,以前马上就联上了

将网线联路由器,可能上网,说明设置没有变。
为什么升级后不能网线联CP1L-EM?
手里没CP1H-E,不会联它没问题吧。

用CIF01联一下,发现COM口没有了,再重新装USB-232,com可以用了
这次升级是最失败的一次,以前没发生过。

网友A:
正版用户表示毫无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路升级过来,正版
你用网线联CP1L-EM没问题就好
我另二台电脑目前9.5和9.41网线联CP1L-EM无阻力

楼主:
9.41的升级居然没问题,杀毒软件闹的?

网友B:
装cx one,无需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cx one,无需更新
瞎扯

楼主:
按官网指示,找到这个文件并点击

选择本地链接,确定

这个服务丢了,不清楚该如何找回,明天再咨询官网

进一步,发现这个错误提示

出现不能网联的是下面这个升级引起

安装中断

网友C(2017-11-25):
9.5的版本连接cpM1A,也是显示静态数据库无法连接导致通讯失败,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5的版本连接cpM1A,也是显示静态数据库无法连接导致通讯失败,不知什么原因?
估计是CX SERVER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