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1):
F1S22 和18.5 的电源驱动板是一样的有一个通病 会输出不平衡  但凡遇到的先别急着换光耦 其实只是一个100欧的电阻坏了 我不说在什么位置的话你们可能很难发现在哪  在一个10V1千UF的电容边厂家弄了一堆胶给盖住了揭开就能看到 这是只 光耦信号输入端的电阻  一次性修了20台都是这个故障  先分享给大家了

网友A:
哦?我进来围观,原来是介绍经验呀。好共享。帮顶并赞!

网友B:
没有这个胶就不会坏了

网友C:
   宝贵经验,谢谢楼主。

楼主:
是的就是那个胶盖住了 电阻散热不良才坏的

网友D:
驱动的维修,首先单独板子上电测量板子的输出静态,通过电压就可以判断故障的位置,不用那么麻烦,很容易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