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1):
楼主有几个偏机械的问题请教;
如图,这个装配体由链轮底座 ,链轮,两个6202轴承,和一个卡圈组成,共计5个零件。
1.  两个轴承中间的空隙的宽度设计时如何把握?有什么要求吗?
2. 左边的轴承内圈被链轮底座的台阶和链轮的内台阶定位; 右边的轴承轴向的定位是靠链轮的内台阶和卡圈。
    实际传动时,轴承的内圈一点不动吗? 如果外圈在转动的时候,内圈也动的话,岂不是轴承的两个侧面要摩擦台阶?
3. 6202轴承的内圈和链轮底座轴配合,轴承内圈直径是15,我司的图纸链轮底座轴的尺寸为15,上下偏差为-0.04和-0.06.
    问一下,设计者如何确定这个-0.04和-0.06的?   这个应该算间隙配合了吧?  实际轴承转动时,轴承的内圈会相对轴转动吗?
4. 6202轴承的外圈直径是35,链轮的内孔尺寸为 35,上偏差0.025,下偏差为0. 上下偏差数据从何而来?
5. 这个是从动轮还是主动轮?  我的理解 链轮里面没有键槽,应该是从动轮。不知正确否?
6. 链轮底座轴与链轮通过两个轴承配合,最右侧是卡圈。从图上看到链轮底座轴上槽的尺寸是宽1.1,直径13.5.  卡圈装进去以后,是不是应该把
   轴承的内圈彻底固定死,防止其轴向窜动?
7. 整个装置的原理我理解为 :
     a:链轮底座法兰固定,链条带动链轮转动。
     b:  轴承外圈和链轮一起转动。 轴承的内圈不转动。
     c:  轴承的轴向定位是靠台阶和卡圈固定死的。
     d:  轴承的内圈和轴的配合  轴承的内圈和链轮孔的配合 相当重要。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轴承内圈和轴的间隙过大,会出现外圈在动,内圈也在动的情            况。 再比如轴承的外圈和链轮孔之间的间隙过大,链轮也会出现打滑的现象。   本例链轮底座的上下偏差是-0.04和-0.06 。链轮底座的上下偏差是                0.025和0.    不知道行吗?    有个疑问,如果他们和轴承之间是过盈配合的话,整个链轮应该能够传递更大的动力了。
8.链轮底座轴左侧的台阶直径是20. 这个尺寸的设计原则是不是必须保证既固定住轴承的内圈,但同时又不能干涉轴承的外圈?

网友A:
还有一个同心度的公差。

网友B:
5. 这个是从动轮还是主动轮? ?我的理解 链轮里面没有键槽,应该是从动轮。不知正确否?
我的理解:既然链轮里面没有键槽,那么即不是主动轮、也不是从动轮,应该是介轮(张紧轮)

d: ?轴承的内圈和轴的配合 ?轴承的内圈和链轮孔的配合 相当重要。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轴承内圈和轴的间隙过大,会出现外圈在动,内圈也在动的情况。 再比如轴承的外圈和链轮孔之间的间隙过大,链轮也会出现打滑的现象。本例链轮底座的上下偏差是-0.04和-0.06 。链轮底座的上下偏差是0.025和0. 不知道行吗? ? ?
有个疑问,如果他们和轴承之间是过盈配合的话,整个链轮应该能够传递更大的动力了。
既然以上部件是张紧轮,也就意味着工作中没有多大的力,即使产生滑动也无关紧要,因此也就不需要过盈配合。

网友C:
我来斗胆说几句吧!
1、估计你说的俩个链轮,应该是俩个轴承吧,如果是这样,6202是深沟球轴承,俩个轴承形成静定轴,之间的距离根据零件的大小,空间,零件的转数决定,没有特殊要求
2、3、4、链轮的一般适应于低速运动场合,也就是说转速不高,在轴承状态良好的情况下,轴承内圈与轴的摩擦力大于内圈和外圈和球的摩擦力;关于公差应该可以从装配总图可以查出公差代号,对于内圈孔是基孔制配合,对于外圈是基轴制配合
5、这个链轮不能传递动力,可能是一个张紧轮,对链条实施张紧
6、这个装置轴向力不是很大,要不卡簧不能实现的
胡言乱语一通,欢迎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论坛里真是藏龙卧虎啊,想不到工控人们对机械也是如此的精通,小弟初学,后续还会有各种机械问题发过来,请大家指正。 其实这些机械问题和工控调试也是有关的,我经常在现场碰到伺服电机过载  发热报警,99%都是和机械,结构有关

网友D:
进来围观一下,讨论机械结构的问题,在此学习了。

网友E:
3楼讲的比较全面,传递动力的话这个结构的确存在问题

网友F:
问题1:图中结构,两个轴承之间距离无特殊要求,距离小点,结构紧凑、重量轻。距离大点,链轮稳定性好一点,但重量大。
问题2:只要轴与孔的公差合适,轴承内圈是不会转动的。
问题3:你司轴承安装轴的公差选用-0.04—-0.06,稍有点松,容易跑套、容易出现轴向窜动。这个公差的选用你可查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说明,一般原则是:重载的选用m6,轻载的选用js6,很轻载的选用h6.在此选用h6比较合适。
问题4:轴承外圈的安装孔的公差采用基轴制。轴承内圈的安装轴公差采用基孔制。一般轴承安装孔的公差选用H7。
问题5:中间装轴承的链轮一般为涨紧轮或导向轮或托轮。从动轮一般也有键槽,它也需要传递扭矩。
问题6:轴承内圈侧面装的轴用卡簧就是用来防止轴承轴向窜动的。
问题7:轴承正常工作是需要游隙的,轴承安装后要保证合理的游隙。如果轴承内、外圈的公差选的太紧,消除了轴承游隙,那么轴承运转时就会不灵活,容易发热,且容易过旱磨损。
问题8:这个问题楼主理解的对。
   建议楼主平时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从中可以学到许多机械常识。

网友F:
  呵呵!非常感谢板主给“精”。

网友G:
百度来的:
   一般以不易加工的部件作为选择的原则,也就是说当孔与轴配合时,如果轴比较好加工,则选用基孔制(一般情况下选用基孔制)。

  基孔制 基本偏差为一定的孔的公差带,与不同基本偏差的轴的公差带形成各种配合的一种制度。 基孔制的孔为基准孔,其下偏差为零,基本偏差代号为H.
  基轴制 基本偏差为一定的轴的公差带,与不同基本偏差的孔的公差带形成各种配合的一种制度。基轴制的轴为基准轴,其上偏差为零,基本偏差代号为h。

个人认识:
轴向固定有轴肩,挡圈。
要学机械,首先基本的术语,还是要学下的。

网友H:
我没时间来理论这个零件的图纸(在外面出差),但是这个图纸上的尺寸确实是有点不太合适。
也不查什么手册,凭经验上来看,这个轴和和轴承肯定是会串动的---间隙过大了。对于链轮转动的机器,转速都不会很高,这么小的轴,-0.01~-0.02就够了,同样的轴承外圈的的公差也是有点大,这个公差配合的表面粗糙度又太小,1.6的粗糙是不行,太光滑了,轴承更容易打转,一般正常的轴承孔的表面粗糙度为3.2,这样就可以利用这个粗糙度把轴承固定死而不会打滑。
对于这个零件的公差,孔+0.01~+0.015,轴-0.01~0.015就可以了。
以上公差仅凭经验,不用去查公差配合。
如果转速达到2000r/min以上,轴公差可以做到-0.015~-0.025.

网友B:
不完全赞同楼上对粗糙度的解释,轴承孔的表面粗糙度可以选3.2,但楼上的解释有点牵强:
1、对间隙配合,配合间隙越小,粗糙度数值应越小;对过盈配合,为保证连接强度的牢固可靠,载荷越大,要求粗糙度数值越小。一般情况间隙配合比过盈配合粗糙度数值要小。
2、从加工成本上考虑,孔加工要比轴加工的难度、成本要高一点,因此为降低成本,通常孔的粗糙度数值要比轴(同一部件)大一点。

网友G:
原来一个简单的链轮,也要这么多零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