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段程序

楼主(2017-06-11):
用FX2NpLc与中达优控s一500A面板连接,想实现两个功能,1,在面板能修改计数器C0的计数值,2,在面板上能看到计数器C0的计数状况。我现在只能实现一个,要么只能修改数值,要么只能看到计数状况,查了资料也没解决问题,想在这里请教各位师傅指点迷津,给一小段程序学习一下。先谢过

网友A:
就是计数器的设定值和当前值
设定值用过数据寄存器存放,触摸屏中做个数值输入,就可以修改设定值。
计数器当前值,可以在屏中做个数值显示,屏中的数值输入元件属性中可以设置这个计数器的地址,即使没这个,也可以先在PLC中做个传送指令,将当前值传送到普通寄存器中再显示

网友B:
把C0设定值设为D100,在面板上设置D100不就行了;
至于显示,如果支持C0直接显示就直接用,不支持了把C0当前值传送到D102,在面板上显示D102不就OK了;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的热心帮助,这是我按照你们的意思,以我的理解简单写了一下,可还是一样的,
我在面板上的显示数值是D102,数值修改是D100,
想请你们简单写一个梯形图,我参照一下,我现在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要把MOV写在M0后面,用M8000单独写一行

楼主:
,谢谢楼好帮助,按照你的指点还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百思不得其解,你们这样的指点肯定是对的,我没理由怀疑,为什么到了我这里就不行了。

网友D:
问题可能出在触摸屏上面,有可能是触摸屏的这个功能有BUG,三菱PLC是支持修改的。

或者你把C0换成 D200 用INCP D200 来代替C0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