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1):
今天在工作现场拆掉传感器线后直接测量传感器电流为11·9mA(目测实际液位大约50%·11·9mA差不多)·但是大概3秒钟后电流又变为3·89mA·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干扰或者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B(2017-08-09):
你看看传感器膜片是否变形,还有就是检查控制线路的屏蔽是否接好,如果都没问题,建议拆下来,拿到有控制电源的台子静放好,看变化。如果还是飘,估计是膜片或者电路板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