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1):
请教高人三菱与安川的485通讯程序里有一条RS指令不懂

网上解释 RS指令是发送D200开始的13个数据到d220开始的8个连续单元中
请问这个d200是怎么来的?d220又是怎么来的,网上看到其他编的程序有用d500的,
也有用其他的,d220如何与变频器建立连接呢?
13个数据传到 8个连续单元中,那剩下的还有5个去哪了?如果是没用丢掉的话直接传8个就行了吗?

网友A:
RS指令可以发送和接收,发送和接收有个启起始的寄存器,这个寄存器用户编程时自行指定,不固定。

网友B:
13是发送数据首止d200
8是回传数据首止d220

网友C:
那个地址可以随意指定

网友D:
RS指令中的发送区首地址和接收区首地址可以随意定义寄存器,两者不要有重复就行!
一般采用8位模式的话,每个寄存器的高8位则被舍去
如RS D0 K8 D10 K7
表明发送8个字节,接收7个字节
发送的8个字节数据依次保存在D0~D7里,接收的7个字节数据依次保存在D10~D16里
至于D0~D7填写的什么数据要看你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E:
RS是对编程开放的一个自由通讯指令,编程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定义四个操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