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1):
师傅请问,三菱变频器用电位器调频率和外部端子运行设置哪些参数,用0-20ma电流控制频率又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看随机手册中79号参数说明,这参数是设置控制方式的。

楼主:
79设置是2,还有设置p125?还是?今天有个变频器用电位器怎样也调不了频率怎样都是35赫兹,看上限频率
好像是70多,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换电位器也是这样,接线没有错

网友B:
用面板调频率看能不能超过35赫兹,怀疑电位器接线端子坏

网友C:
有使用手册啊

网友D:
这是F740手册上面的,看对你可有帮助,模拟量控制上面也有介绍。

网友E:
设面板控制试下能不能调频率?再找原因

楼主:
面板可以调

网友F:
检查下电位器是否是好的,有没有接错线。如果不是,直接参数回复默认值再重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