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1):
师傅请问,三菱变频器用电位器调频率和外部端子运行设置哪些参数,用0-20ma电流控制频率又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参数设置。。首先找到说明书的基本参数,。PA PB PF 的参数组。。。修改一下参数即可。。之后重启变频器,参数写进去

网友B:
认真读说明书就行了,他人不在现场,具体情况不知道,不好说

网友C:
PR79参数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