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步进驱动器怎么接线,各个端口应该借什么类型零件

楼主(2017-06-12):
求雷赛步进驱动器各个端口接线零件类型,还有怎么连接步进电动机

网友A:
V+ GND接53v电源,A+ A- B+ B-接步进电机,DIR是正反转,PUL是脉冲

网友B:
下载一个雷赛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呵呵;端子上标的如此清楚,还问说明你要好好的学习下步进相关的知识或说明书去研究下了;

网友D:
路过,俺也学习一下,互相学习

网友E:
你的第一张照片就是接线说明,上面那个播码开关就是用来细分每个脉冲电机转多大角度的。

网友F:
楼主这是新的驱动器?
应该有说明书
其实很多东西向说明书上还是有的!

网友G:
这里能发说明书链接吗
http://www.leadtronker.com/Documents/Manuals/CN/M542_manual_cn.pdf<
;/a

楼主(2018-07-05):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