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2):
在直径400的球形装置里,用铁络铝或镍洛合金加热,目标800度恒温。到700度以上加热丝容易烧断,那位大神有好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你这个要找供应商定做专门耐高温的电阻丝。我用过的电炉用的电阻丝长时间工作在800度左右,大概可以用1年。

网友B:
高温烤箱用的那种就很耐用

网友C:
呵呵,普通结构电热丝你用不了的,要么和制造商定做,要么用其他加热方式

网友D:
换材料吧,相差一百度,这怎么能行。

网友E:
用加热管好些!

网友F:
为延长使用寿命,要求在使用前进行预氧化处理,其方法是将安装完毕的电热合金元件,在干燥的空气中通电加热到低于合金允许最高使用温度100-200度,保温5-10小时,然后随炉缓冷既可。

楼主:
回复 网友F:
都试过了,每次绕好加热丝,都在大气下氧化。关键是要在纯氧的环境下使用。散热量很大

网友G:
应该是高温下氧化反应剧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