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直插器件叫什么?

楼主(2017-06-12):
美国的板子上面有个器件象压敏标注BC 2R9另一面标注600 145V这个器件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A:
画个电路图分析一下。是不是ntc热敏电阻。

网友B:
压敏电阻,或高压瓷片电容

网友C:
怎么看着像电容!

网友D:
看标注像压敏电阻,可能应用于保护电路中。可根据电路结构分析一下,再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E:
热保护电阻或自恢复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打探到了,PTC 2.9欧。

网友F:
热敏电阻。

网友G:
哦是PTC,一般不用PTC用NTC的多啊

网友H:
压敏电阻

网友I:
PTC,上电限流用

网友J:
学习了,第一次见到!!!

网友K:
又见识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