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2):
通用设备使用电磁离合器的机床有铣床、钻床、立式车床还有数控车床等都用了电磁离合器进行变速控制,在这里简要谈下修理方法与诊断,电磁离合器损坏的原因分析。

X52K、X62W、X53K、X6132等铣床,电磁离合器的功能就是常速进给与快速进给,在修理过程中发现导致电磁离合器损坏原因:1.变速箱漏油或油泵不工作导致缺油,在没有润滑下工作的电磁离合器很快温度就会上升导致线圈烧坏;2.机械传动部分故障(轴承、轴套、问题)导致温度升高;3.电磁离合器线圈不采用额定电压,在修理过程中发现有的维修工更换铣床控制变压器随意性太大,就发现额定电压24V电磁离合器线圈,采用36V供电,相差12V电压,这样大大缩短线圈的使用寿命,这几天修了一台X52K铣床就是由于供电电压高出10V,导致几个电磁离合器线圈损坏。铣床采用导电方式是双刷架,建议更换用胶木刷架,现在市场用的较多的是塑料材料的刷架,这种寿命比胶木的短。

Z3050钻床用了五个电磁离合器,功能是主轴制动(E)、主轴变速(A、B、C、D),发现钻床电磁离合器故障率较高,更换电磁离合器麻烦,必须拆掉主轴电机,主轴箱盖板,原因如下:1.主轴箱油路故障,缺油润滑,导致温度上升损坏线圈;2.钻床电磁离合器接线方式采用接线端子方式,使用时间长会松动;3.机械传动故障如轴承、轴套、摩擦片等也会导致线圈损坏。

发现熔丝熔断就不能盲目的更换保险丝,铣床、钻床保险丝额定电流2A,不能随意增大保险丝电流容量,必须查出故障点,要用万用表检测电磁离合器线圈电阻值,检查对地阻值,检查直流电压是否正常,一般24V直流电压可以采用380变28V,再进行整流得到25.2V直流电压,如果测量直流空载电压低于24V,就要检查整流桥堆。

网友A:
楼主讲的太好了,路过学习了,谢谢无私的分享

网友B:
我们这里油泵不启动,所用动作都不运行。现在都plc控制了。离合器烧毁的主要原因还是机械部分的较多。

网友C:
嗯,不错。只要针对某一元器件的特性,有针对性的防护,提高他的可靠性就有保障。就怕不走脑子坏了就换,不问为什么。把元器件当做易损件更换。浪费就大了。

网友D:
万能铣修起来挺麻烦的,主要是比较复杂。

网友E:
万能铣控制电路还是很麻烦的,还有就是摇臂钻,液压的多也是很麻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钻床主轴变速有两种方式一是液压变速,其二就是电磁离合器变速,作为电气维护必须要懂电磁离合器变速的原理及工作方式,钻床电磁离合器变速诊断比较麻烦的,但是如果懂其工作原理就能很快解决问题...

网友F:
还有离合器固定销子脱落或断掉引起离合器跟轴一起转动而把线拉断掉。

楼主:
钻床有一组上面有两个电磁离合器(A,B线圈)安装在同一个轴上,(C,D线圈功能是正反转),有一固定A,B电磁离合器定位块为L型。钻床电磁离合器故障率比较高。导线长期浸泡在润滑油里,导线变硬而且容易断。

楼主(2019-05-11):
铣床变速箱电磁离合器位置图,一个是自动进给,另一个是快速进给....,当主轴启动后,操作柄向左,自动进给就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