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2):
和厂家技术员检查了一整天没有查出哪里的毛病。但是点击配方调用按钮始终没有反应。

厂家给我配方例程又能正常调用。

抓破头找不到原因,能否有大侠帮我查查看,万分感激!

网友A:
重装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一下试试。
重装过了,装了655  660版本的 都不行

网友A:
那个按钮下要有配方调用的函数,而且函数内的配方模板路径和配方名字不能写错,否则会有调用不成功的情况。
具体不知道你做到哪一步了,能弄点图片吗
你也可以打开厂家给的工程文件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
注意看组态王状态信息,当点击调用时没反应,状态信息报一个什么错误。

网友B:
截图啊,光文字没法找原因,组态王内打开配方截个图,配方放置的位置截图,组态画面配方函数截图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按钮下要有配方调用的函数,而且函数内的配方模板路径和配方名字不能写错,否则会有调用不成功的情况。
具体不知道你做到哪一步了,能弄点图片吗
你也可以打开厂家给的工程文件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
注意看组态王状态信息,当点击调用时没反应,状态信息报一个什么错误。

函数内的配方模板路径和配方名字两个人重复对过几遍,不可能有错。厂家工程文件也看过了。

组态王的状态信息有点击调用的反馈信息吗?貌似没看到。
能否留个邮箱,我发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啊,光文字没法找原因,组态王内打开配方截个图,配方放置的位置截图,组态画面配方函数截图等等

网友A:
回复 楼主:
2604980391@qq.com给我看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的,他会给你报告函数错误,或者是变量类型不正确,或者其他一些信息,打开组态王一共有三个窗口,其中就有一个状态信息,那里就有实时的状态信息,和错误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函数没错,厂家技术都帮我确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他会给你报告函数错误,或者是变量类型不正确,或者其他一些信息,打开组态王一共有三个窗口,其中就有一个状态信息,那里就有实时的状态信息,和错误反馈。
文件已发,您收到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啊,光文字没法找原因,组态王内打开配方截个图,配方放置的位置截图,组态画面配方函数截图等等

第一行就不讲了,第二行和第三行定义组合字符串名字,按钮的功能就主要靠第四五行函数了 参考如下
RecipeSelectRecipe( "E:\配方名称.csv", \\本站点\工艺名, "请输入工艺名" );
RecipeLoad( "E:\配方名称.csv", \\本站点\工艺名 );
括号内第一个就是配方的名称及配方放置地址,第二个就是配方名称的变量地址了
你那个是按钮下的命令语言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啊,光文字没法找原因,组态王内打开配方截个图,配方放置的位置截图,组态画面配方函数截图等等

第一行就不讲了,第二行和第三行定义组合字符串名字,按钮的功能就主要靠第四五行函数了 参考如下
RecipeSelectRecipe( "E:\配方名称.csv", \\本站点\工艺名, "请输入工艺名" );
RecipeLoad( "E:\配方名称.csv", \\本站点\工艺名 );
括号内第一个就是配方的名称及配方放置地址,第二个就是配方名称的变量地址了
你那个是按钮下的命令语言链接吧?
已经用InfoAppDir()函数动态获取工程路径了,当然直接输入路径的办法我们也试过额了。 两种办法都不行。

网友B:
回复 楼主:
注意双引号的位置

网友B:
产品型号指的应该就是这个,为什么产品型号不是变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型号指的应该就是这个,为什么产品型号不是变量呢
配方名不用是变量啊

网友A:
DeviceID
这个东西有鬼,当你在查询或者写入一个新的表时这个东西不能重复,在数据词典里建立新的,比如DerviceID1,DerviceID2,DerviceID3,DerviceID4······
这个东西是指向一个数据库,或者表的代号,当你换了表或者数据库时这个也要有区别的。
大概就是这里的问题,我没法打开你给的文件,提示打开组建协议失败,我就大概看了下里边的东西,你先这样试试,回头我们在讨论。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你把官方给你的例程给我发一封,你这个打不开没法给你看,你看看那个报错窗口十有八九就是DerviceID东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ceID
这个东西有鬼,当你在查询或者写入一个新的表时这个东西不能重复,在数据词典里建立新的,比如DerviceID1,DerviceID2,DerviceID3,DerviceID4······
这个东西是指向一个数据库,或者表的代号,当你换了表或者数据库时这个也要有区别的。
大概就是这里的问题,我没法打开你给的文件,提示打开组建协议失败,我就大概看了下里边的东西,你先这样试试,回头我们在讨论。
去掉 DeviceID,单独调用和加载配方都失败。

协议组件问题,可以删掉2208的设备。三菱的PLC 就选FX2--编程口。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不是变量,我是习惯用变量了,配方名称多了,就用一个可写的字符串更改其他配方名称。
你可以把工程文档传一分过来,配方文件也要在里面,740826059@qq.com 不知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B:
如上修改!应该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如上修改!应该可以了
经过测试,就这样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如上修改!应该可以了
经过测试,就这样没问题了。。。。
您帮忙看看错那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让你去掉DeviceID,是用另外一个DeviceID1或者DeviceID2,和数据库的区别开就好,我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同一个数据库里的不同表,这个东西不能一样,否则只有一个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让你去掉DeviceID,是用另外一个DeviceID1或者DeviceID2,和数据库的区别开就好,我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同一个
这样吗?还是不行。。。

网友A:
绝对是这里的问题,我看了你这个SQL里有三个表,我SQL2008打不开你的2010,而且数据库也没分离出来给我,我没法运行,不过你的问题应该就是这个DeviceID的问题,厂家给的,只有一个表,而你这里有三个,一定要区分开,当你点击调用配方时,窗口信息里提示什么错误。肯定是关于Device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让你去掉DeviceID,是用另外一个DeviceID1或者DeviceID2,和数据库的区别开就好,我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同一个数据库里的不同表,这个东西不能一样,否则只有一个有效。
这个程序再另外一台电脑打开是正常的,能正常调用配方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应该啊,我去年做的时候就是这DeviceID坑我,后来区分开就没事了,不然的话只能查一个表,另外一个会报错误的。
最好是看窗口信息里,当你点击配方调用时,它显示什么错误,然后在去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我去年做的时候就是这DeviceID坑我,后来区分开就没事了,不然的话只能查一个表,另外一个会报错误的。
最好是看窗口信息里,当你点击配方调用时,它显示什么错误,然后在去解决这个问题。
点击配方调用时,如何查看错误? 窗口信息没有啊?要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我去年做的时候就是这DeviceID坑我,后来区分开就没事了,不然的话只能查一个表,另外一个会报错误的。
最好是看窗口信息里,当你点击配方调用时,它显示什么错误,然后在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程序在原来电脑里拷贝过来的,原来那电脑能正常使用配方调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让组态王运行起来,点击配方调用(建议多点几次),然后在电脑任务栏里找到信息窗口(组态王的其中一个图标,像小本子)然后把窗口信息拉到最下边看最新消息。应该会有报错的。

网友A:
如果没有报错说明脚本正确,那就查配方路径,变量类型符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报错说明脚本正确,那就查配方路径,变量类型符不符。
路径查过几遍了,变量不该有错。不管了,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网友C(2019-10-08):
兄弟后面怎么处理?我现在也遇到了

楼主(2019-12-12):
引用 网友C:
兄弟后面怎么处理?我现在也遇到了
尝试了各种办法, 后面重建配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