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2):
电气CAD如何更改空格箭为重复上一次命令??

网友A:
电气CAD是在CAD的基础上的软件,可以参照CAD的设置:
1、打开CAD,点“工具”的“选项”,选择“用户系统配置”
2、点“自定义右键单击”,默认模式中,选择重复上一个命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