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2):
想为信捷plc加上使用时间限制,先谢谢师傅们

网友A:
这个一般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系统简单,别人直接清除原始程序,重新编制梯形图程序。

网友B:
时钟或者计数器,比较。简单

网友C:
长延时器吧,不过我建议你还是用计数器可能没这么明显的看到你做了手脚

网友D:
用时间和计数器堆,要不就是日期比较

网友E:
一般可以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