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2):
一般都是用晶体管的plc加外接继电器用啊,继电器型的plc感觉没什么用啊,虽然可以带电流大一点的负载,但感觉不可靠,继电器一烧,整个电路板都被搞坏。大家一般什么情况用呢

网友A:
大部分都是用继电器输出的,外加继电器控制

网友B:
除非有脉冲或者高频的东西,否则继电器首选。

楼主:
我自己就修过很多板子,都是一两个继电器烧坏导致整排继电器的公共端铜皮烧脱落,客户只能掏钱买新板

网友C:
呵呵;为什么要烧继电器呢?
继电器型的一样也可以另加中间继电器的呀;

网友D:
用继电器输出方便,原因就是如果您驱动的是接触器类型的负载,直接连接导线就可以立即使用,而晶体管输出,则需要使用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换,比较麻烦。

网友E:
我用的都是继电器输出的,有小继电器坏,自己也修过,没有因为它坏而烧坏板子的

网友F:
继电器输出的plc,输出端交直流都可以用,不用再转换。晶体管的交流无法直接用,直流要限制电流大小。

网友G:
我们都是用继电器的,用的电磁阀 有220v,有24v的,通用性强一点

网友H:
不看手册,超标使用,你以为你用的是国产货车啊

网友I:
继电器可以直接带稍大些的负载,电压也可以接220V的,但继电器动作有寿命的,动作频率不要太高。

网友J:
公共端不加保险,当输出控制的电路短路就会,手册上明白写了配合适的保险你不装。

网友K:
设计有缺陷就勤着修

网友L:
只是你觉得而以。

网友M:
回复 网友C:
请把“呵呵”两字去掉,给人一种嘲笑的感觉。

网友N:
公共铜箔烧坏,应当是过流或短路所致,可以加适当的保护;
在动作频率不高时,继电器有其方便性。

网友O:
继电器输出可以直接驱动小的负载。

网友P:
是的啊 继电器型外面再加继电器啊

网友Q:
首先,继电器的比晶体管的便宜。
其次,继电器的比较灵活,输出是可控的,可以输出直流24V的控制信号,也可以输出交流220的控制信号,220的去带常规继电器,劲儿比较大,我喜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R:
其实很多就是为了省钱
把中间继电器省掉了
结果不小心就是修板子!

网友S:
有些东西存在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继电器触点额定2A,在吸合的情况下瞬间20A也不会损坏。晶体管呢?

网友T:
继电器输出形式俗称是干触点输出形式。它的最大的好处是与外界不共地,所以用于开关不频繁的,且需要隔离信号的应用场合。这样的场合,在工控领域还是很多的呦。怎么会没有用呢?

网友U:
使用频率高会缩短继电器寿命

网友V:
继电器触点有机械寿命,频繁使用的场合就不要选继电器的了!

网友W:
还是晶体管输出+继电器 好处多多

网友T:
两个系统的开关量信号需要耦合,用干触点输出,既方便又可靠。系统间不共地,且电路简练。

网友X:
继电器输出型的PLC通用性还是很强的,负载交直流都可以,但是不适合频繁通断。

网友Y:
继电器输出也要用继电器控制负载,这样安全,易维护

网友T:
回复 网友X:
说的对,交直流通用。只需要不频道动作即可。我们也离不开干触点输出形式的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