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2):
九画面监控大屏幕其中有一块屏幕无图像,断电重新送电图像恢复,但过几个小时屏幕图像又没了,断电重新送电图像又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很明显的就是你的这块屏的问题,直接点就是那块屏的电源问题,系统的软件或分配器是正常的

楼主:
怎样确定一定就是屏幕本身或电源坏了,系统软件有没有设置屏幕定时关机什么的,我是正在学习这方面知识,对这个不太懂

网友B:
故障显示屏,的画面信号的供应器是谁呢?是显示信号分配器吗?还是电脑主机供应的显示信号?
检修一个显示系统,就必须要对该系统的结构,构成原理,线路布置和连接的原理十分了解。

楼主:
感谢回复,画面信号由矩阵提供,

网友C:
我们的监控几画面是由主机决定的。

网友D: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E:
摄像头通讯不稳定,要么查通讯线(网线)是不是松了,要么换个摄像头。

网友F:
是外部设备故障还是屏本身的问题?能判断吗

楼主:
怀疑是软件设置问题但又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B:
矩阵是什么东西?能否图片伺候呢?

网友A:
一般来说拼接屏显示系统的软件和分配器的问题是非常少的,软件问题的话会出现卡顿的现象,这个和你的主机配置的显卡有关系,你现在单块屏工作一段时间不显示,基本是这个屏的问题,这个现象在液晶屏最常见,如果你怀疑软件问题,那么你现在用的是播放软件的版本是啥,亮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G: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监控头的位置和其他的换一下,如果还是液晶的问题那就是还在那个显示位置出问题,如果是监控头的问题就会换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