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设计

楼主(2017-06-13):
加热器受温度控制启停,风机跟随加热器运行,超温灯仅表示控制电气原理图。谢谢

网友A:
一个温度控制器就可以解决了,没什么难的。
楼主去找个温度控制器,有说明书看的。

网友B:
任何一款带报警输出的温控表就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温控表控制温度的输出接口控制加热器的接触器,加热器的接触器和风机的接触器并联即可。

网友C:
用一个温控器加一个传感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D:
曾经做过的项目,这是主电路图,控制回路图有点不太清晰,所以就没有上传,当然你应该提前想的问题不是线路,而是你想要什么样的工艺和资材。

网友E:
按以上回复则是,根据控制要求,选择适合的温控器、温度传感器,然后设计电路;控制思路可参照2楼等。

网友F:
这种需求描述,能做出东西来?神了。连温控的环境条件,温控的调节范围都没有。咋整?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这么复杂啊?表情刚从事,所以很多东西不懂。谢谢

网友F:
回复 楼主:
设计一个电路或者系统,再简单的也要有一个需求信息,这是最起码的条件。比如说,它的基本要求,它的环境条件,它要求达到的技术指标。没这些,凭空捏造,到现场就傻了,感觉就是坑。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些都没说。基本要求就是风机岁加热器运行。加热器受温度自动控制启停。超温灯仅表示控制。

网友F: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我做,一般要知道它的应用场合,热电阻的功率,以及温控范围,大概的热时间常数等,要先做一个可行性的分析,然后才是方案的设计。一旦方案确定,那么系统的结构也就决定了,才是具体电路的设计。这是个完整的设计过程,如果直接电路设计,什么都未知,那能设计出来什么呀?你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嗯。是的。但是这个是师傅出差前留给我的。他就只给了我控制要求。然后让我出图。其他的让我别管。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哪有这样的?让徒弟画图设计电路,没有具体要求的?那他一定是认为你已经知道了具体要求了。包括用什么元器件。

网友G(2017-07-15):
回复 网友F:
大概楼主就没有搞过设计,所以师傅只给简单的要求,考虑一下原理,其它的慢慢完善。

网友F:
也是了,现在的年轻人搞设计,没有系统的考虑,做到哪说到哪。基本就是一气呵成,没有系统的设计大纲或结构概念。而且就连项目的需求都不清楚。制浆功能操作。搞得一塌糊涂。

网友H:
温度控制器  或者温湿度控制器 都可以实现,注意选择时考虑有对应的输出接口。

网友I(2017-12-02):
没有摸清工况就动手制图,出来的图也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 ,或者从制图入手逐步摸清一套温控系统的控制原理及选型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