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次8222

楼主(2017-06-13):
该变频器一启动面板显示全是8,继电器还一直跳,有时候多启动几次又正常了,断电后30分钟内启动都正常,久了又显示8,继电器跳。求各位大师指点一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A:
检测风扇是否有问题。

楼主:
风扇没插,驱动板电容都换了,主板也换了,还是一样,搞得头疼哦??

网友B:
一看就是电源部分故障.检查电源部分就会有收获.

楼主:
用烘枪吹一下就好了,过会又不行,电源各电压都正常,继电器跳的时候开关电源都跟着跳,但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C:
这个古董还是建议你发外维修吧

楼主:
老板不同意哦

楼主:
还真是电源的问题,电源芯片的供电线路上的一个稳压二极管性能不好,换了就好了,谢谢各位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