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紧急求助

楼主(2017-06-13):
我用的是三菱QD77MS16的模块Q03UDE的CPU用光纤与伺服通讯,现在的问题是CPU与伺服通讯不了,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检查参数设置,打开软件看里面那个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B:
对于硬件方面来说,需要简易运动模块QD77MS和MR-J4-B或是MR-JE-B驱动器链接,驱动器上有站号拨码要设置
另外软件中有模块的相关设置,包括模块参数以及伺服参数设置
现场模块和伺服连接不了,具体有什么现象?

网友C:
确定通讯线路没问题!
然后就是检查设置

网友D:
可以软件监控看看是模块问题还是PLC问题,模块的灯也可以看看有没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