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线图纸中的问题

楼主(2017-06-13):
第一图中红圈与绿圈内容对应第二图的红圈与绿圈。

问:图一图纸中那里可以看得出下面那一排空开是由红圈空开供电? 8/1是啥意思?

他们首先接的对的,其他图没有别的线索。

网友A:
首先我不是很懂,但是如果以我画图的规则来说:我会把图纸页码和元件所在单元给予标记。个人意见多多请教!

网友B:
8/1图纸的横竖坐标位置,不过他没有标注图纸页码,比较不方便。

网友C:
我也表示看不懂,如果我这样画图纸,会不会被接线的人骂死?

网友D:
接线前,需先对图纸理顺;如有疑问或差错,可联系设计人员。
图纸中,不符合常规的标注,可给出说明。

网友E:
我也看不懂,从来没有见过图纸这样标的

网友F:
他这个图纸确实做得不好,坐标是有了,但是线号要是给标注上,就不会出现以上的问题了。线号 4  和 2 ,在关联的电路中也应该标注4和2 ,或者以空开为代码,例如7QF5 X1 等。

网友G:
算是个半拉子工程吧!
标注不完善!

网友H:
這圖紙看叫人摸不著頭腦

网友I:
8/1标注有问题!如果硬性认为是第二张连接应该标注连线头对应,这图太不规范

网友J:
标准图纸的话那两个箭头就是图纸上的中断电  ,标准的中断点会有电位信息以及另外一个中断点的位置信息,这样就方便查找。画个这个图的应该是个软件初学者。

网友K:
下面的标注看可能是到8章第一区,图纸应该有页数。

网友L:
红色标的8/1 绿色标的8/10  要么图纸标错了  要么你没翻到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