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BD与GS2107通讯,如何设置?

楼主(2017-06-13):
目前在做一个温控的项目,需要触摸屏采集和显示温度实时曲线,用的PLC是FX3U,通讯加了一块FX3U-485-BD,还有温度模块,4AD和4DA这几个模块,触摸屏用的是GS2107,现在碰到的问题是PLC和触摸屏通过485转232的线无法通讯,PLC设置了CH1无协议,9600,数据位8位1停止位无奇偶,并且程序也设置D8120;触摸屏端设置的也是CH1,RS232通讯,协议与PLC设置一样,但是还时无法通讯,请各路大神解救!!目前我看485模块上的灯好像只有SD等闪烁并且很暗,估计是PLC有发送数据但是没有数据回来。

网友A:
程序中一直把发送标志位复位是什么个意思啊?!M8122是手动置位、自动复位!
想选择8位模式的话,可以在初始化的时候对M8161置位,何必要如此呢:
置位M8122一般使用脉冲信号对其置位即可,你程序处理的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的程序改了,第二行用的是M8002,只复位一次;第三行用的是M8000,;第三行M0我是让它每一秒发送一个信号,用的是M8013,但是通讯还是不行,不能连接!

网友B:
这个不需要程序的吧,我做过用以太网通信的,是三菱FX3G屏幕也是gs2017

网友C:
三菱的这个触摸屏连接手册中关于GS屏和FX连接的,只说明了232或 422的链接方式。用这两种方式连接不需要特别的程序。
你这个用485转换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的程序改了,第二行用的是M8002,只复位一次;第三行用的是M8000,;第三行M0我是让它每一秒发送一个信号,用的是M8013,但是通讯还是不行,不能连接!
PLC和触摸屏连接走编程口和编程口协议即可!
你和温控器通信或许要用到RS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PLC的通讯模块是485的,只能转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编程口是圆形9Pin口和USB的,GS2107没有USB口啊,只有一个小的USB接口,无法直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编程口是圆形9Pin口和USB的,GS2107没有USB口啊,只有一个小的USB接口,无法直连啊!
GS2107没有串口吗?DB9的串口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GS2107串口就是232和422两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在做一个温控的项目,需要触摸屏采集和显示温度实时曲线,用的PLC是FX3U,通讯加了一块FX3U-485-BD,还有温度模块,4AD和4DA这几个模块,触摸屏用的是GS2107,现在碰到的问题是PLC和触摸屏通过485转232的线无法通讯,PLC设置了CH1无协议,9600,数据位8位1停止位无奇偶,并且程序也设置D8120;触摸屏端设置的也是CH1,RS232通讯,协议与PLC设置一样,但是还时无法通讯,请各路大神解救!!目前我看485模块上的灯好像只有SD等闪烁并且很暗,估计是PLC有发送数据但是没有数据回来。

关键是你的触摸屏不支持与串口模块的通讯阿。

你合适的方式是采用屏的RS422与FX3U的CPU做直接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提供的资料显示FX3U不是可以通过RS232直连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提供的资料显示FX3U不是可以通过RS232直连么?

这下应该彻底死心了。

网友E:
屏想与PLC通过485BD通讯,PLC就不能再用RS指令,否则无法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GS2107串口就是232和422两个
一般组态软件和触摸屏等上位机和FX系列PLC进行串口通信的话,要么走编程口协议(1对1)、要么走计算机链接协议(1对多)!走编程口协议,即就是链接编程口;走计算机连接协议,PLC则要加485B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加了485BD模块,与屏的232口连接无法通讯,上面有位仁兄提醒说的是FX3U与GS2107只能通过422口直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加了485BD模块,与屏的232口连接无法通讯,上面有位仁兄提醒说的是FX3U与GS2107只能通过422口直连
不只是422,还有232,触摸屏连接手册中有这些说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加了485BD模块,与屏的232口连接无法通讯,上面有位仁兄提醒说的是FX3U与GS2107只能通过422口直连
加了485BD后,你要和屏的232口通信?!你确定要这么做??!

网友F:
你用什么方式进行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难道这么做有问题么?就是不太明白为啥不能通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485BD模块与屏的232通过转接线进行通讯的,不过现在屏上显示通讯错误,485模块只有SD灯闪烁,貌似也是提示通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