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触摸屏控制PLC 万能的坛友快来(20170614)

楼主(2017-06-13):
上图怎么实现一台触摸屏插到任一转换器后画面的自动切换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A:
画面切换能实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是说自动切换么?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B:
用拔插通信端口的方式,触发和使能触摸屏的自动画面切换?难度很大的,反正我没见过这种切换,感觉用通讯超时检测可以实现。
但是这样也不是很合理的设计,建议使用在触摸屏上,设计切换点击按键的方式,进行手工切换。

网友C:
我想知道这样设计的意义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于智商低的操作员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D:
那个转换器上是不是有ID?
触屏有没有接受PLC的点自动切换画面的?至少有的组态软件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于智商低的操作员
从管理制度上避免,技术也有局限性,技术不是万能的,技术有时候不能去代替管理制度。就像西门子的S7-200的编程端口一样,因为端口直接有电压进行供电,带电拔插烧毁端口的几率非常大,厂家已经明文规定过了,烧了是你的事,这与技术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错 转换器上有 ID站号 ,但不知如何读取站号信息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E:
为什么不多用一块触摸屏。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因为是手持式的~

网友F:
我要说这个可以实现呢?画面转换的指令由PLC发过去,至于切哪个画面要看PLC通过那个转换器读来了标志。
举个例子,PLC通过转换器1读来的数据存在M0寄存器里,这个值可以是触摸屏的通讯信号,也可以是触摸屏周期发给PLC的一个标志,只要触摸屏插上,这个标志是可以给上的,然后根据这个标志发送画面切换指令。对于转换器2就是换个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B:
PLC和链接转换器之间是正真的以太网吗?如果是,那么链接转换器上设定的就不是什么ID站号,而是IP地址。

另外,PLC和转换器之间,为什么需要架设路由器?据我所知,路由器的输入端口(WAN)和输出端口(LAN),的IP地址不可以设置成为一样的IP网段的地址的。例如,WAN口的地址是192.168.1.1,那么,LAN口的地址就必须是192.168.2.1或者其他。

如果您链接路由器的端口全部是LAN口,那么,路由器发挥的功能就是想交换机一样的功能,您架设路由器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G:
思路参考11楼
不管是ID还是IP,肯定有个指向,找网络专家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图上错了 用的是交换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的思路很靠谱,我现在就是卡在如何区分这两个转换器

网友F:
不好区分地址的话就在这样搞吧,通讯成功标志位一定是可以读上来的,当通讯成功以后,用触摸屏宏指令统计通讯成功次数,次数为奇数就切画面1,次数为偶数就切画面2,注意给统计次数清0。这样就可以实现通讯一次切一次换面。
这不适合不良嗜好的玩家,不停的在一个转换器上插拔触摸屏,这样这个画面是来回变的,或者是两个画面有本质区别就会造成混乱。
转换器的地址要是能读到屏里就好办,读不到的话就这么干,反正实现画面切换了,无非就是多插一次就混乱,再多插一次就回来了,二分之一的完美概率。哈哈哈哈

网友B:
我感觉连接转换器本身,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通讯系统参数设置和IP地址设置之类的软件参数设定菜单,感觉这只是三菱公司为手持式终端设计的热拔插通讯中转装置,目的就是做网口和触摸屏的通讯电缆线的圆形通讯端口,而进行端口转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