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电缆问题

楼主(2017-06-13):
工厂预埋了70平方五线电缆,安排办公用的,带漏电保护空开160安,,长度百米内,直埋,今天租赁给别人了,做小型加工企业,总功率100KW,应选多大空开和电线,从本来的70平方的电柜接线该怎么办???我选了50平方铜芯5线和160A空开,长度大概30米左右,现在70平方线,空开250A够用吗,办公也在用的,把70平方总柜160A换成250

网友A:
总功率100kW,是所有负荷的累计功率吧,大致是些什么负荷,其用电情况如何(比如最大时可能开多少功率)。

网友B:
換成225的更穩妥

网友C:
线换成120mm2的空开用400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总负荷

网友D:
70平方线不够。

网友E:
线太细了,换线而不是换空开

网友F:
线有点细了,再加大些吧!

网友G:
线太小了,

网友H:
看负荷怎么呀,是否同时工作呀

网友I:
主要看运行时最大电流多少。

网友J:
线小了,刚用软件计算了下,建议用150的。

网友K:
70的线是有点小了吧,还要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