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p1e

楼主(2017-06-13):
最近这款plc运行灯不亮,然后敲敲又亮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接触不良

网友B:
內部輸出繼電器或開關管管腳接觸不好,拆機用烙鐵焊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內部輸出繼電器或開關管管腳接觸不好,拆機用烙鐵焊一下。
呵呵;看清描述,是RUN灯不亮,不是输出点时好时坏;

网友D:
是那里接确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是CPU板与I/O的插件有松动了;

网友E:
拆开看一下 说不定就好了啊

网友F:
排除外部接线松动,就是内部虚接

网友G:
肯定是安装在震动很大的地方吧,我试过汇川的也这样,实在不行送修吧

网友H:
之前用过cp1l-e系列的,用了两个月通电指示灯就挂了,后来又换了个新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最近这款plc运行灯不亮,然后敲敲又亮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电源指示灯呢?常亮吗?还是跟着一起敲敲就亮了?如果是,电源模块的供电插座可能接触不良,如果不是,应该是CPU板卡的接插件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