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控制程序问题,请老师们多多指教!

楼主(2017-06-14):
如图是一个下料链板,可以正反转,链板下面有一个行走电机,也可以正反转,目的是为了可以左右把物料分别装到1#和2#斗,有红外感应开关探测料斗是否到位,两个料斗同时到位时先进1#再进2#,链板下面准备装4个感应开关来控制左右行走的位置,请教一下这个往复运动先1#后2#的程序应该怎么写,麻烦知道的大师们尽可能说的详细一点,谢谢了!

楼主:
两个斗子的位置可能有点偏差,大家理解意思就行。

网友A:
这个应该没啥难度吧,简单的逻辑控制也来问,看看书不就可以了吗,先思考,尝试,实在干不了再来问,你这样让大家怎么帮你。
1#和2#的先后顺序我提示一下你,就是当1#到位时给一个标志在2#回路让2#等着。具体实现方法就是1#到位时,触发一个中间继电器,这个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在2#的下料回路里,这样当1#到位时2#是不能下料的,其实就是互锁的意思。
电机正反转,互锁,开关量的逻辑控制,自己先试试。

网友B:
呵呵,你的电气控制系统的零部件选择和购买好了吗?比如PLC控制器,像这种简单的开关量的逻辑控制,任何一个品牌的PLC控制器都可以去实现要求。

网友C:
不用PLC就行了,买一些微型继电器就行了,干嘛非用PLC,多此一举,还浪费成本

网友D:
不会写程序就用继电器吧!
会写程序就上PLC吧!

网友E(2017-07-23):
是用步进电机控制还是伺服电机,应该不会有很大难度,可以协助你调试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