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4):
如题,这个有没有问题?现在遇到s7-200plc 带的就是这个模块,顺序控制指令中偶尔出现第一步可以执行,第二步Q输出后熄灭,导致交流接触器不吸合,程序是人家写的,改来改去还是那样的效果,10次动作有2-3次不连贯,只能实现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接不上。

谢谢各位。

网友A:
EM223 DC/RLY的?

网友B:
DC/DC的估计不行,DC/RLY的可以是可以,但是最好不要这样用,接个常规继电器隔离一下比较好。

网友C:
加继电器比较可靠

网友D:
看描述是程序问题
接触器最好不直接带

网友E:
DC/DC的不行,要加中继。DC/RLY的可以,但如果是频繁断开吸合,也要加中继。

楼主:
对,继电器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算频繁的,一个断开另一个马上接着吸合,我试图中间过程中加延时2s,结果还是很明显的,第二个吸下去后弹起来了。

网友F:
接触器线圈功率多大,触点容量是否够;频繁动作,比如每分钟多少次。
接触器吸下去后弹起来了,是PLC输出断开了、还是电路的问题(查,判断,含PLC输出触点)。

楼主:
前几天又去现场了,两台原来用的是10几块的接近开关,后来其中一台换了20几块的还是有问题,另一台4个全部换成欧姆龙的接近开关(100一个)后就正常了,手动操作实验了一个多小时动作都OK,一份价钱一分货啊。 具体原因不详,程序两台都是一样的。

楼主:
单个动作8秒,两两之间交替同时动作,这个情况只限于手动人为操作的时候,正常自动的时候两两动作只有设备开门的时候,其他动作不动的。

网友C:
运行几个月估计可以
时间更长了估计就坏了

网友G:
就算你PLC是继电器型的,也应该用中间继电器控制,否则触点坏了修理就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 这个设计是别人搞的,我是去帮帮忙的,现在至少动作对了,至于后期我也无能为力。